教您如何维修丹佛斯VLT6500系列变频器过流故障

楼主(2014-12-01):
故障原因分析:
     一般电机绕组损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原因:
     1、电机一直处于过电流状态运行。
     2、电机没有良好的散热。
     根据客户提供的现场情况为:该变频器负载是风机,电机侧有散热风机,电机的电流有完整的监测。监测发现变频器只有一次显示过电流故障,是在电机损坏的时候发生的。从变频器故障前运行电流都没有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因此不可能是变频器输出电流大导致电机烧毁。
     故障前后电机侧的独立散热风机始终在运行,说明了电机本身的散热没有问题,所以此故障不可能是散热不足的原因引起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由于电机一直处于低于额定电流运行,散热条件良好的状况下发生损坏,那就是电机绕组发生故障导致电机的温升异常,最后导致电机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