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敷设施工工艺要求

楼主(2014-12-01):
1、步骤

  检查具备条件→电缆检查→敷设→电缆头制作

  2、电缆敷设条件

  (1)电缆沟及沟内支架施工完毕,符合设计要求;

  (2)预埋件符合设计要求,安置牢固;

  (3)厂区地坪已平整完成,道路施工完毕;

  (4)电缆沟、隧道、竖井及人孔等的地坪及抹面工作结束;

  (5)电缆层、电缆沟、隧道等处的施工临时设计、模板及建筑废料等情况干净,盖板整全;

  (6)电缆沟排水通畅。

  (7)电缆桥架,及保护管安装完毕。

  (8)砼盖板及标志桩等预制完毕。

  (9)其它电缆线路敷设后,不能再进行的建筑工程应结束。

  3、电缆敷设前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1)电缆的规格、型号、电压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

  (2)电缆外观应无损伤,绝缘良好,电缆封头实严密,并附有制造厂的商标原封包装;

  (3)电缆的质量保证书,合格证及出厂试验报告齐全。

  4、电缆的配盘

  根据图纸及电缆走向,计算出每个回路的电缆长度,再对照到货的电缆清单,合理地配置每一盘电缆所安装的回路编号,并在电缆盘上标明清楚,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尽量减少电缆的中间接头。

  5、电缆的敷设

  (1)电缆在运输装卸敷设符合下列要求:

  ----在装卸过程中,严禁直接由车上堆下。

  ----滚动电缆盘时必须顺着电缆的缠紧方向。

  ----敷设原则;由远到近,由大到小。敷设时要专人指挥,用力均匀,速度适当,防止电缆划伤和拉伤。

  ----电缆敷设时,应排列整齐,不宜交叉,弯曲半径符合规范要求,并在两头用标签纸标明电缆回路编号。

  ----电缆敷设路径中与与一般工艺管道,管道表面距离不大于150mm。与绝热的工艺管道,管道绝热层表面的距离大于200mm。

  ----敷设电缆时,在转弯或桥架接口处,应防止电缆被桥架上的锐物划伤。

  ----在同一电缆桥架内的不同信号,不同电压等级的电缆,应分类布置;对于交流仪表线路和安全联锁线路,应用和隔板与屏蔽的仪表信号线路隔开敷设。如果无法避免交叉时,应使两种电缆垂直交叉或采用桥架立交槽引过电缆。

  ----电缆应留有足够的备用长度。

  ----应留有适当的空间使电缆之间距及弯曲半径大于最小允许值,并适于固定及接线。

  ----新敷设的电缆不允许有中间接头。

  ----电缆经过建筑物的伸缩缝或沉降缝时,应随桥架留出适当的余量,对于直线长度超过50m的电缆也应随桥架补偿处留出适当余量。

  ----电缆敷设完毕应及时进行检查。这种检查也应在敷设的同时,由全线各处施工人员边进行外观检查,以便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2)电缆敷设完毕后,在进入开关柜。设备机壳及电缆盒时,采用合适的夹件固定牢固,不得使电缆头收电缆的牵引力,并在两头采用塑料雕刻或模压金属标志标明回路编号,利用自锁塑料弯曲线夹或其他相同的固定件固定在电缆上。

  6、控制电缆敷设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控制电缆,尤其是直径较小的控制电缆,敷设时用力应适中,以防止拉伤电缆,破坏其绝缘层。仪表电缆敷设前,应做好外观及导通检查,并用直流500伏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其电阻不应小于5兆欧。

  (2)在电缆桥架中敷设控制电缆时,应设置在信号电缆桥架的下层,以减少对信号电缆的电碰干扰。

  (3)为减少摩擦力,避免电缆在敷设中受伤,在电缆桥架内明敷设时,应在转弯处设置电动滚轮,穿保护管敷设时,应在管中加一些滑石粉。

  (4)仪表电缆敷设完毕,应进行线号校对,并测量绝缘电阻,测量时必须将已连接上的仪表设备及元件断开。

  7、信号电缆敷设时应注意事项:

  (1)信号电缆是传输弱信号的线路,在敷设时应远离动力线和强磁场。而且不同信号种类和电压等级的信号电缆应分别设置,以确保信号系统的正常传送。

  (2)信号电缆的线芯截面一般都很小,而且信号电缆都较多采用屏蔽电缆和专用电缆。因此在敷设过程中应特别小心,用力须适中,以防止拉伤电缆和破坏绝缘保护层。

  (3)信号电缆中,特种电缆多,在其敷设过程中,应针对各自不同的特点,采取相应的特殊保护措施。

  8、光缆敷设时应注意的事项:

  (1)光缆敷设前检查,光缆的规格、程式、形式应符合设计要求,所附志、标签内容应齐全,清晰,外表无操作,封头良好。

  (2)光缆的衰减及反射等特性测试应符合要求。

  (3)光缆与电力电缆,信号电缆,热力管道等之间的最小间距应符合设计要求。

  (4)光缆的布放应平直,不得产生钮绞,打圈等现象,不应受到外力的挤压和损伤,光缆盘转动应与光缆布放同步,光缆牵引的速度一般为15米/分,光缆出盘处要保持的弧度,并留有缓冲的量,又不宜过多,避免出现背扣。光缆的弯曲半径至少为光缆外径的15倍,在施工过程中至少为20倍。

  (5)光缆线在布放前两端应贴有标签,以表明始端和终端位置。

  (6)光纤线布放时应有冗余,在设备端顶留长度一般为5-10m,在水平、垂直桥架内敷设光缆时,应对缆线进行绑扎,绑扎间距为1.5m。

  (7)在管道中敷设时应注意:首先应疏通管道;牵引时要有张力极限;注意光缆的最小弯曲半径;上下或左右弯曲时要转弯滚筒,或者引用大口径硬塑波纹导管;中途的人井内要放置直线滚筒。

  (8)光缆与电缆同管敷设时,应在暗管内预制塑料子管,将光缆敷设在子管内,子管内径应为光缆外径的1.5倍。

  (9)在以牵引方式设光缆时,主要牵引力应加在光缆的加强芯上。

  (10)光缆敷设完后,应作如下测试:光损耗的测试,传输带宽的测试等。

  9、直埋电缆敷设符合下列要求:

  (1)电缆线路路径上可能使电缆受到机械损伤。化学作用危害地段,应采取保护措施。

  (2)电缆敷设完毕后,直埋电缆做隐蔽工程记录,经验收合格后,方可回填土夯实。

  (3)电缆施工完成后,在土建预埋电缆、桥架孔以及保护管口及时用防火墙料封堵。电缆沟及桥架内垃圾、杂物清理干净,盖上盖板。

  (4)地下电缆的标记,在下列位置,应每隔不超过20m,设立电缆标志牌。

  10、控制电缆头的制作:

  (1)确定电缆末端尺寸,并留有一定余量,然后将其切断,再固定:

  (2)剥除电缆护套和纸带,切除线芯中的黄麻,电缆剥切时,不得伤及线芯绝缘层。

  (3)多芯控制电缆,将线芯编号套号箍。编完线芯好后,用聚氯乙烯绝缘带包扎线芯根部小段,使其成橄榄形,以增加电缆头根部的绝缘性能和机械性能及机械强度。

  (4)套上控制电缆终端套,将终端套上口芯线接合处和下口电缆护套接合处用聚氯乙烯绝缘带包缠3至4层。

  (5)贴电缆铭牌。

  (6)校接线。要求线鼻子型号规格选择正确,电气连接可靠。压接时,线鼻子的压接位置应正确。

  (7)线芯整理,要求整齐、美观。

  11、信号电缆头的制作、安装

  (1)信号电缆头的制作,安装方法和步骤,与控制电缆头基本相同。

  (2)屏蔽电缆头与控制电缆头不同的是,屏蔽电缆头制作时,要求将同一根电缆的一端(并且只能一端)屏蔽层作抗干扰接地,接至抗干扰接地系统。

  12、光缆电缆头的制作、安装

  光纤的电缆头一般采取活动连接:

  (1)确定光缆末端尺寸,开断后进行定位固定。

  (2)剥切绝缘层和纸带。剥切长度不宜过长,最好靠近光纤插口近处,以保持光缆机械性能,同时,其加强芯应留一段。

  (3)缆芯编号,贴光缆铭牌。

  (4)光纤连接器连接。用专用工具将光纤穿入连接器固定。

  (5)将连接好的光纤连接器插入设备光纤插口中。

网友A:
写的很好必须点赞,谢谢楼主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的很好必须点赞,谢谢楼主啊。

授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的很好必须点赞,谢谢楼主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写的很好必须点赞,谢谢楼主啊。

网友E(2015-01-18):
写的很好必须点赞,谢谢楼主啊。电缆试验室以前是隣居,电缆敷设施工不知,長知识。

网友F(2015-11-13):
基于OPC的wincc数据采集!!!

网友G:
赚够积赚够积分  再来下    载赚够积分  再来下    载分  再来下    载

网友G:
赚够积赚够积分赚够积分  再来下    载  再来下    载分  再来下    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