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功率单元拆机记录

楼主(2014-12-01):
        某品牌(非汇川)高压变频器功率单元元器件型号,拆机记录如下:

功率单元--三个保险(名熔 RS96R,660V,100A),三个整流管(MDC100-20 140215 292),一个充电电阻(RPS-250 20K J,RPS功率电阻,用于AC直流电路,性能特殊,有些系列具有保护功能:如短路保护、过载保护/过电压/ ,宽幅电压),4个电容(,2个IGBT(英飞凌FF300R17KE4 G1406 00519),一个测温元件(热电阻,ELMWOOD参数看不清),控制板一块

拆机原因--报欠电压,并听到响声,拆开检查,快熔全部烧断,故障原因--一颗整流模块连接螺丝引发的血案

网友A:
走走哥发的帖子都是经典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走走哥发的帖子都是经典啊

最后一张图的红色应该是标记笔画的吧?

乍一看,还以为真是血呢。

楼主:
其工作原理图如下,是不是感觉很熟悉,和低压变频器的区别就是在逆变了,低压的逆变是三相全桥逆变电路,这个是单相逆变电路,单个单元出来和别的功率单元串联的,一相是8个功率单元串联。

楼主:
搞清楚元器件型号,剩下的事情就是查找资料,有了资料万用表就发挥作用了,哪坏哪没坏,在万用表面前原形毕露滴。当然你愿意多花钱,直接找厂家要整个功率单元来换也行,花的不是自己的钱不心疼。咱没钱,花谁的钱都觉得新疼,所以一般都拆拆拆。拆到看不懂为止。

网友C:
螺丝没锁紧惹的祸啊!记得以前台达,几个主要螺丝需要用电扭力扳手确认扭力;不过据说现在采用了伺服电锁。

网友D:
没有可能到单元切除电路呀(单元发生故障,自动切除,变频器降额继续运行)!

网友E:
 继续再拆,看看还有什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可能到单元切除电路呀(单元发生故障,自动切除,变频...

 新项目,有问题必须及时解决!

网友F:
单元纯碎是siemens的山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