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MR-JE-200A的大神进来下,小弟有点问题!!谢谢!

楼主(2014-12-01):
小弟想用速度控制模式,跪求CN1(信号线)的接线图和参数的设定!

网友A:
说明书上不是有位移模式,速度模式,转矩模式的标准接线图吗,看一下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上不是有位移模式,速度模式,转矩模式的标准接线图...

说明书有的,

仅供参考,选取需要的信号接线就可以,源型输入出接线方式也可以,自己翻翻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