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H与PC串口通讯需要用485还是232模块?

楼主(2014-12-02):
求个范例程序。

主要是想发送几个数据给电脑,或者是接收几个数据

网友A:
PC自动有RS232串口,建议用232.我用过三菱和PC串口通信,很方便的,有专门的指令G.INPUT  和G.OUTPUT。我想松下也有很方便专用的指令,你查查指令说明不就很快搞定吗

网友B:
应该可以直接通信(USB方式),因为编程软件可以上下载程序,串口通信不在话下,你咨询松下技术客服

网友C:
我也很想知道,学习学习<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D:
与PC通信一般使用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