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机切割不锈钢对镜片有什么损伤吗

楼主(2014-12-02):
我现在用的是田中激光TF4000激光切割机,切割不锈钢钢板,发现镜片损伤较大。用什么样的机器能切割不锈钢板?激光切割机切割不锈钢对镜片有什么损伤吗??如何损伤的,从那些角度考虑?

网友A:
应从其内部结构性能考虑

网友B:
切割不锈钢等反射率较大、飞溅性较大的材料时,可以采用光纤将激光导出类型切割头,否则应该将镜头与工作面成一个小于90°的切割角度,确保对切割头损伤最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切割不锈钢等反射率较大、飞溅性较大的材料时,可以采用光...

不错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割不锈钢等反射率较大、飞溅性较大的材料时,可以采用光...

我现在切割几件产品后,那镜片上都是点点,迹斑,对镜片的伤害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