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给NA200H的M寄存器置位

楼主(2014-12-02):
请问通过组态如何写M寄存器?我实现不了,但MW、IW寄存器通过地址访问的方式能够正常进行...

网友A:
M是位,你是否选择错了?

位是0或者1,布尔类型的。

建议你截图上来。

网友B(2015-01-15):
是不是组态一些M寄存器点表设置问题呢;目前和市场上各类组态都有实际应用项目案例;

如果需要支持;可以私信给我;加我的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