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中计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4-12-02):
求助300中有没有符合这个要求的计时器

网友A:
是否可以自己编程处理一下,每次停止时候记录下计时器当前时间,然后下次启动时候赋值给定时器,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B:
可以用时钟脉冲和计数器来完成

网友C:
2楼的更准确实用!

程序简单!

网友D:
楼主最好自己根据模拟器自己实现,这样学习效果更好,而且印象更加深刻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和建议 第一中赋值的我用FC40赋的初始时间做的 我最后用第二种方法做 简单好用

网友E:
好人 无私奉献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和建议 第一中赋值的我用FC40赋的初始...

可以分享程序吗

网友G(2015-01-23):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时钟脉冲和计数器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