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400通讯故障诊断

楼主(2014-12-02):
1、如果全线报警的话,首先利用DP插头上面的ON/OFF开关逐段检查故障点,在中间任一站点(我一般选择中间位置)将DP插头拨到ON,如果前段不报警,说明故障点在后端,通过这种方法逐渐压缩故障范围。 2、检查DP插头接线、检查电缆。 3、更换DP插头、电缆实验。 4、以上检查不能消除故障,考虑降低总线波特率。 5、通过阅读模块诊断信息判断故障原因。 6、可以在程序中利用SFC51进行检查。可以快速判断机架故障。SFC51的具体用法可以参考STEP7帮助。 7、几个现场解决的问题 ⑴末站或后几站报警,检查完报警站的插头、电缆没问题,就应该检查前面站的插头接线是否松动,我遇到过两次这样的问题,都是因为前端站插头接线松动造成末站报警。 如果生产线较长,站点较多,可以临时降低波特率,待停机后全面检查全线插头接线。 ⑵如果全线只有中间一个站点报警,可能本站模块插接不牢固或有模块损坏。 故障诊断信息提示组态模块与实际不一致。 ⑶设备全线报警,可能是末站DP插头未拨到ON位置,或中间电缆断。 ⑷如果SFC51给出报警信息,可能从站24V电源故障。 8、如果BF故障经常性发生,从设备运行稳定性来说,需要考虑: ⑴是否电磁干扰,检查接地是否牢固,接地体是否合格。 ⑵增加中继器 6ES7 972-0AA01-0XA0(成本较高) ⑶增加RS485有源终端 6ES7 972-0AD00-0AA0(成本较低) ⑷如果从站较多,可考虑增加总线路数。

请关注我的微信号:jcpeixun

网友A:
有了报警信息,故障查询更简单。网络化通讯优点就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