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位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4-12-02):
现在有个传送带定位的项目,精度要求不高大概1mm左右,机械配置也比较差,采有RV涡轮蜗杆减速机,电机功率为3.0kW。

方案1:现有方案采用国产伺服驱动+伺服电机

方案2:采用带PG矢量变频,安川A1000变频,带制动编码器的变频电机。变频+电机比方案1价位还高。

为什么带制动编码器的电机那么贵,感觉比同功率的伺服电机还贵(不考虑伺服驱动器)。大家对此了解多少?

网友A:
时光科技有限公司专业致力于异步伺服研发与应用。

         1、系统级芯片SOC技术,电流、速度、位置三闭环控制

         2、调速范围:1:28000,最高输出频率500Hz

         3、位置控制精度:±1编码器脉冲

 如有需要请联系我们。010-57915712

网友B:
变频器的PG功能不是标配,PG卡就挺贵。还是选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