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星三角启动和电机220/380电压的困惑

楼主(2014-12-02):
小型电机中,一般是上380电压就星接,如果改为角接就是220v,那么,岂不是和三角原理违背?星接绕组上的电压应为角接电压的根号1/3倍,现在怎么星接电压更大了?

打个比方,第一,我有个220V/380V的电机,小型电机,按照有关规定,380V的时候电机六个外接端子必须是星接,当六个端子改成角接的时候,电机接入电压即为220V
同时都为三相,这个OK
第二,380V大中型电机按照电机星三角启动的相关原理,电机先星启动,稳定后进入角接。理论上,星启动时的电压为根号1/3,三角启动后为额定电压380
那么,我的问题来了,小型电机,即“第一”中说的那个情况,应该是反过来的,即星接220V,角接380V

网友:
   你搞错了!星形接法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是三角形接法的1/根号3倍(即0.577倍)不是根号1/3倍!也就是说同一台电动机采用三角形接法时每相绕组承受380V电压,改成星形接法时每相绕组只承受220V电压!此时,采用星形接法时流过每相绕组的电流只有三角形的1/3!换句话来说:如果一台三相电动机设计时每相绕组只能承受220V电压(或者说对其电流有规定),而要接到三相380V的电压上使用,绕组只能接成星形。

网友A:
星接承受的电压是角接的√3倍,所以4KW以下电机要星接,才可以接到380V的电源上,因为小型电机的线圈电压是220V;4KW以上电机线圈电压是380V,星接时可以接入660V电源,如果星接仍接到380V电源,那么380V的线圈实际承受的是220V电压,这就是星-角降压启动的原理。

网友B:
        咱们国家的电源标准的A、B、C三相380V,是指AB、BC、CA之间的电压380V,A、B、C对零线都是220V。但是也有三相220V的电源。

小型电机每相绕组的额定电压时220V
如果的输入电压的是380V(三相),那么你就用星型接法,这样子,电机每相绕组上承受的电压是220V,
如果的你输入电压是220V(三相),那么你就用三角形接法,这样子,电机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也是220V。
如果你输入电压时380V,按三角形接法的话,每相绕组上施加的电压就是380V,这样电机会烧掉的。

      这个问题容易让人误解的是--这个220V不是单相220V,而是三相220V。

楼主:
对:       你搞错了!星形接法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是三角形接... 内容的回复!

写错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