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系统中微型断路器的选择

楼主(2014-12-02):
有人跟我说断路器最小都要用10a的,为了防止控制过细造成误动作,可我看到还是有一些1a,2,3,4,6a的断路器,这些起什么作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跟控制对象的运行过载及短时冲击有关系

网友B:
这和你控制回路带的负载有关系,断路器是带保护的,太大了保护不起作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和你控制回路带的负载有关系,断路器是带保护的,太大了...

网友D:
本来是配电保护器件,非要保护电器,还都能讲出要乘什么“系数”。

网友E:
这要看你供电设备的短路容量,断路器的额定电流不能大于供电设备的短路容量,否则起不到作用。也不能小与用电设备的额定电流,否则无法使用。当然还要考虑实际情况考虑一定的余量,否则容易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