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v1000中,为何推荐的接触器选择的电流比理论电机的需求上大很多

楼主(2014-12-02):
安川变频器v1000中,为何推荐的接触器选择的电流比理论电机的需求上大很多,我算出来电机电流1.5左右,按照断路器配置也仅仅2.3左右这里竟然到了5a

网友A:
是不是考虑到电机电流过载及冲击电流较大的情况

网友B:
考虑了电动机启动电流冲击问题,一般额定电流1.5安的话,启动电流也不小了。

网友C:
厂家指定的一般都大,电机启动冲击电流在变频器上没什么问题,因为变频器是无极变速启动的。这就像厂家给你指定的电机电缆一样,一般都比实际的要大些,因为这样厂家可以免责

网友D:
只看到了断路器,接触器在哪里?断路器是按变频器前端短路电流匹配的,没什么问题,比接触器直接启动电动机配置更低一些。正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看到了断路器,接触器在哪里?断路器是按变频器前端短路...

接触器是一样的电流,而且人家很清楚,是额定电流!不是短路电流!!3楼的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