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的每极功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12-02):
断路器的每极功耗是什么意思?

网友:
1、每极:断路器分为1P、2P、3P等,即一相、二相、三相的意思。

2、每极功耗:指每一相触点在通过额定电流时的热功耗。因断路器一般都是靠触点进行通断电路中的电流的,触点接通时都有一定的电阻(现在还没有超导体),通过电流时就要发热(即消耗一定的热功耗)。如:一个60A的断路器,每极功耗一般为5W左右。

网友A:
支持一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