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和其他品牌变频器通信

楼主(2014-12-02):
请问我现在用台达触摸屏和丹佛斯变频器通信。MODBUS 通信启动和给定频率。用宏功能写的。控制不了变频器。谁有这方面的例子比我参考一下吗?通信的设置都检查过了.

网友A:
是丹佛斯的哪种变频器,而你的触摸屏中通讯口下的控制器怎么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丹佛斯的哪种变频器,而你的触摸屏中通讯口下的控制器怎么选的?

丹佛斯成员海利普sv变频器。触摸屏的485口接变频器的通讯口。我在触摸屏宏功能编写了变频器的参数,发过去,变频器通讯口闪烁,但不启动。有没有相关例子给我参考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丹佛斯的哪种变频器,而你的触摸屏中通讯口下的控制器怎么选的?

控制器我选了无协议。。。

网友A:
用台达触摸屏控制台达变频器为例,台达变频器的频率地址是放在十六进制地址2001H,启动命令是十六进制地址2000H,给定频率或启动信号根本不需要写宏指令,人机上选择控制器为DELTA CONTROLLER ASCII或者MODBUS ASCII HEX address MASTER,然后直接做一个数值输入或按钮元件关联2000、2001地址即可控制。同样的,弄清楚海利普变频器的频率或启停用分别对应的MODBUS参数地址是多少,就可以选择对应的MODBUS控制器类型,直接用元件关联地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