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转的问题

楼主(2014-12-02):
我有一台三相电机平均5秒正反转一次。控制用接触器(台湾士林)经常容易损坏,有什么好的办法。想用固态继电器代替,不知道可不可以?请各位支招!

网友A:
正反转很频繁,接触器需放大等级;如果正反转之间有稍微的时间间隔,情况也可能会好一些。

我没有固态继电器使用经验,提不出看法。

网友B:
换大一个等级的接触器吧!!

网友C:
支持一楼的建议

换大等级的接触器,另外切换时间不是很严格的话,加个延时继电器。

网友D:
换大等级的接触器   换大等级的接触器

网友E:
这个的确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一楼的建议很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正反转很频繁,接触器需放大等级;如果正反转之间有稍微的...

正解!

要么更换质量好一点的接触器。

网友G:
用固体继电器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H:
电机多大,2KW以下可以做,这么短的时间就要反向20A的接触器或固态都时间不会长的,电机线圈也受不了。如果长时间运行,控制上动脑筋,电机加能耗制动用速度继电器来控制或者其他制动方式来缓冲这反向电流。

网友I:
得使用晶体管输出带固态继电器

网友J:
   楼主,多大的电机,在功率的电机你这么快 5 秒就切换正反转,一同继电器都会吃不消的,频率在高,也就是一分钟都要切换 12 次呀,建议使用变频器来控制这样快速的切换运行

网友K:
用固态继电器可以,但要考虑制动时间和阻容吸收装置的合理选取。

网友L:
加大接触器容量就可以了,我做过一台机器,1.5电机,用德力西CJX2-1810,每分钟正反切换10次左右,正转切换反转是瞬间的,正--反---停。 到现在五年了没换过接触器。

网友M:
变频器可以 谁先  氨基四伏地 夜课一

网友N:
采用可控硅应该可以,电流等级稍微大一点

网友O:
引用 网友K:
用固态继电器可以,但要考虑制动时间和阻容吸收装置的合理选取。

 这个回复比较靠谱,能够实现

网友P:
平均2.5S启动一次,而且一定带负载,三相电机基本上是工作在启动过电流状态,普通电机不行,必定烧掉,即使能用,时间长了电机轴也会疲劳断裂,换大接触器和电机都不能解决问题。能频繁启动、制动、反转的电机要么步进电机,要么伺服电机。功率不大转速不高,可以考虑永磁同步电机,用固态继电器控制。

网友Q:
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R:
引用 网友C:
支持一楼的建议换大等级的接触器,另外切换时间不是很严格...

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S:
引用 网友L:
加大接触器容量就可以了,我做过一台机器,1.5电机,用...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的控制方面,这么频繁的控制中你有没有加热继呢?因为我也做了频繁控制的单相电机,功率375W,用了保险6A的,断路器10A的,接触器18A的,现在还总烧保险,想把保险换了,却不知道加不加热继,很烦脑。

网友H:
引用 网友S:
回复内容:对: 网友L  加大接触器容量就可以了,我...

不能加热继电器不起作用会乱动作或不动作。拆了熔断器留着10A断路器,保你不会有问题。因为是频繁启动,启动电流本身就很大能保护线路短路就可以了。10A断路器能起到最大电流和短路保护了。

频繁启动的电机不用过负荷保护,需要的是最大电流保护。

网友T:
加大一个等级,就可以。公司经济允许可以换个变频器

楼主:
电机不大 启动时也就5A 三相220V的

变频器就一定可以用吗

我这边基本上3个月就的换一次16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