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PLC 做流量累积怎么做才准确

楼主(2014-12-02):
用4-20MA的流量计,PLC 为Q系列,怎么做流量统计才准确

网友A:
这个:应该选用脉冲型流量计才对

网友B:
选择累加了,之后在除以时间了,想精确了,累加频率加大

网友C(2015-02-25):
加个信号隔离器,使输出端的信号更加稳定。

网友D:
ZD系列计量阀门系统说明书

目前,在给排水加药、矿山浮选加药各种工艺中,药剂大多存放在药剂箱中,由各式管道经电磁阀或者计量泵进行流量的计量。下面对在加药流程中常用到的计量方法以及常见问题分析如下:

1、电磁阀及电动阀

电磁阀多采用开关形式的阀门,通过电磁阀的开关时间来计量流量,一般误差比较大,控制精度达不到要求。

采用其他形式的电动阀门,则存在线性度差,计量不准确;

2、计量泵

计量泵,不管是何种类型,在使用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例如投加点压力、冲程频率、吸升高度、海拔高度、介质的特性以及腐蚀性等,还要一些辅助的安全阀,势必造成使用成本的升高。

手动操作计量一般满足要求,而一旦实现自动控制,则计量精度大打折扣,而且实现的费用比较昂贵。

基于上述情况,我公司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探索,发明一种可以计量和控制的专用加药阀门并组成计量控制系统,经过现场应用,其寿命、精度、稳定等因素完全满足现场需求,大大提高加药工艺精度,自动化生产水平,降低生产成本。

本计量阀门系统是针对矿山浮选加药工艺、给排水加药工艺设计的阀门,已经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 ZL 2014 2 0259934.2)。

一、计量阀门系统结构原理

1、流体流量特性:在通常设计应用中,流体径路的开度与流量、压力的关系,目前还没有确定的计算公式,它们的关系只能用笼统的函数式表示,具体的要查特定的试验曲线。流量特性主要有直线、等百分比、抛物线、快开这几种方式。
    其中最典型的调节阀的相对流量Q/Qmax与相对开度L/Lmax的关系为Q/Qmax=f(L/Lmax)
,调节阀的相对流量Q/Qmax与相对开度L/Lmax、阀上压差的关系取决于调节阀自身所具有的固有的流量特性, 阀芯形状是一种重要参数,其中最简单是直线流量特性,即调节阀的相对流量与相对开度成直线关系,即单行程变化所引起的流量变化是一个常数。

这样阀芯的形状对于流量的控制至关重要,一般的阀门控制的都是圆形管道界面,这样在控制过程中难以保证线性度的控制,从而难以保证精度。在本计量控制系统设计中,通过一个截面板的转换,让其管道圆形截面转换成方形界面,而方形的流量线性度最好,近似线性,能够在实际应用中易于计算和控制。

在这个专利产品中,设计的核心是把圆形管道中的截面转换成方形界面,在流体经过方形界面进行控制、测算、计量,这样保证了计算过程中的线性度,实现相对精确计量流量。

2、计算公式

理想状态下:Q=V*A      其中:V平均流速,A为截面积

由公式可以看出,精确控制截面积的变化是实现阀门流量精度的方法之一,本产品设置长方形出料口,由于长方形阀口,这样控制四边形的一条直边的精度就能达到要求。

二、计量阀门组成及参数

1、阀座:不锈钢、四氟乙烯铸造,适应不同药剂、不同环境的要求;

2、阀芯:采用不锈钢。

三、控制技术参数

1、流量范围:0-20000ml;

2、计量误差小于3%;

3、供电DC12V;

4、重量:小于1500g;

5、调节反馈时间:小于2秒;

三、控制方式

利用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带动丝杠作为驱动部件,控制器采用西门子s7200系列的产品,通过对药液压力实时监测,实时控制调整流量,现场配置人机交互界面,并且通过通信口满足上传管理系统。

四、使用环境

压力参数:压差小于0.003MPa,压力小于0.05MPa;

五、产品特点:

1、体积小,安装方便,通过标准管件连接即可;2、标定简单,能够手动或定时自动标定;3、寿命长,无易损件。

六、控制柜参数

1、控制柜尺寸:500*500*350

2、控  制  器:西门子S7-222

3、人机  界面:西门子TP170

4、标      配:2路输出(可多路输出)

七、标定和校正

标定:标定分两次,分别用带有刻度计量桶在不同开度上取两次药液样品,把这两个数值修改在人机交互界面的标定框内即可,控制器自动完成标定。

注意:在实际应用中,板阀的流量通过3段压力来自动计算,即最高点压力、下降0.3米压力、下降0.6米压力,如果药液位下降到1米,需要自动补充药液以保持板阀精度。

校正:一般无数值。如果需要校正,就需要再次等时间取样,与标定等时间取样进行比较,算出百分比,然后输入到校正框内。

八、维护:每半年更换密封材料以此。

生产商:青岛中鼎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电  话:0532-86826683  158542956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