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3中项目移植后怎么设置自适应屏幕

楼主(2014-12-02):
用博途v13将一个wincc flecxible 项目进行了移植,原来项目中用的是TP277的屏幕,现要改为tp700,屏幕布局不能自动适应屏幕,博途里面有自适应屏幕的功能吗?

网友A:
你们都用到博图拉,太厉害了。

网友B(2015-01-20):
都用到博图v13,多介绍介绍.

楼主:
已经解决了,在设置里面有个自适应的勾选项目,呵呵!!

网友C(2016-04-22):
您好,我也遇到了屏幕布局不能适应画面的问题,而且那个自适应画面也设置过了还是没用,请问您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网友D(2017-11-10):
  1. 项目移植后,先不要更改触摸屏。

  2. 在“选项”-“设置”-“可视化”-“调整画面大小”,改为“适应画面大小”。

  3. 然后再在硬件配置里修改触摸屏,这样画面就自适应了。

    一年半了,估计您问题早解决了吧,我摸索出来了,写在这里,留给后来人查阅。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也遇到了屏幕布局不能适应画面的问题,而且那个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