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变频器接0.75kw三相电机烧坏变频器

楼主(2014-12-02):
单相220v变频器(台湾三基S800)0.75kw /4.2A,  电机为三相电机 0.75kw /2.1A,变频器输入单相220v,输出三相220V,用三角形接法,电机铭牌只有星型

电机实际功率=0.75/1.732=0.433KW

流水线变频器经常烧坏,

另一条流水线用0.4KW变频器却一直运行正常

网友A:
楼主,从生产线机械部分找找问题,看是不是有过载现象?

变频器运行频率是不是太低了。

网友B:
运行过程中测量一下输出电流大小,另一台正常,设定参数应该没问题。楼上说的机械部分也要查查看。

网友C:
上面的数据都是铭牌的,运行中的电气设备要有实际测量的数据才行。电机实际功率不能计算出来的,根号3倍的数从何而来?“用三角形接法,电机铭牌只有星型”这句话什么意思?电机到底是角接还是星接?

如果电机是星接,在负载较大时,因电机出力不够,转差率加大,从而使变频器电流增加。

网友D:
烧变频器,电流极限参数太大了。有三层关系:加减速时间,电流极限和负载极限。设置好了只会停止报警,不会烧器件。参数的设置就是根据标牌而设置的。

网友E:
运行参数,有制动么?最好是说明下变频器主要坏哪些地方,然后大家一起帮你分析!

网友F:
找出与另一条生产线的不同,再分析排除。(如输入电压是否稳定;电机的实际电流;接线方式;变频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