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plc啊

楼主(2014-12-03):
菜鸟问什么是PLC!

网友:
PLC(Programmable Logical Controller),翻译全文为: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简称可编程控制器。通俗的讲就是一种专为工业控制设计的计算机。主要通过内部用户编制的程序控制对应的输出。
这个网上一搜便知。在这无需多讲。

网友A:
可编程序逻辑控制器。简称可编程控制器的英文缩写。

网友B:
就是将原有的复杂线路连接,通过PLC软件编程,就能实现同种功能,控制集中。

网友C:
  PLC=Programmable Logical Controller

  再简单点来说就是将所有 的来 继电器模块 的线用 虚拟 线 来运行

网友D:
楼主你好

这就是三菱FX1NPLC。

上面的端子X是接入输入信号的,比如按钮,限位开关,感应开关等等。

下面的Y端子是接负载的,比如继电器,接触器,指示灯,电磁阀线圈等等。

PLC里面还可以下载程序进去,程序需要你用编程软件自己编程。也就是常说的画梯形图。

然后等你给PLC共了电,有信号输入,也就是开关闭合,PLC内部的电路会根据你的编程,

输出信号来控制电磁阀,接触器,继电器,信号灯变化。从而达到控制机电设备自动运行的目的。

网友E(2015-05-14):
我看了他们也不是很清楚,应该是在硬件基础上,加上软件编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