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DA-B2 正反转

楼主(2014-12-03):
我现在用s7-200通过modbus控制台达ASDA-B2伺服,请问怎么实现正反转?应该改什么参数?

本人新手,望指教!

网友A:
  这个不太了解,只能帮顶

网友B:
将P101 参数的百位通讯改成1试试。不然位置指令或者速度指令直接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P101 参数的百位通讯改成1试试。不然位置指令或者...

我本来P1-01是0106改成0006后还是没有反转。位置指令和速度指令怎么弄?

网友B:
32位带符号的数。不然设定的DI为6(命令反向),然后通过通讯改为106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位带符号的数。不然设定的DI为6(命令反向),然后...

DI6试过没用,或者是我方法不对。32位带符号的数怎么弄?VW写入负数没反应。

网友B:
将DI定义为6(反向命令功能),不是DI6.指令忘了是16进制的还是10进制的了。QQ:38052094

网友C(2015-01-31):
其实,我是来打酱油的 ,纯粹攒个几分!!

网友D:
学习了,真的长知识。

网友E(2018-05-19):
帮顶,加油,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