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到100求和怎么进入了死循环

楼主(2014-12-03):
万能的论坛,各位大神:

   小弟编写了一个求和程序:1+2+3+...+99+100,

                           按下X0则求和,松开X0复位,如下图所示:

结果,按下X0计数器不计数,进入死循环,得不出想要的结果,

网友A:
FOR.....NEXT 是一个扫描周期完成的,改成这样

网友B:
这个最好用“变址寄存器”(V、Z)来完成!因为在计算机编程里,循环语句搭配数组来实现"1加到100"。两、三个数据寄存器,很难做到“数值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NEXT 是一个扫描周期完成的,改成这样

设置M101,有什么用?没看明白,求指点,

另外,我给的程序哪里出错了吗??

网友C(2015-08-25):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FOR........

X0接通后,计数器计数一次,线圈得电,INC指令根本执行不了

网友B:
(1)ADD D0 D1 D100;(2)对“变址寄存器”偏移,保留刚才的运算结果;

这步很重要,突破了“批量加法”指令之64个数据寄存器的限制。

网友D:
谢谢楼主,你太有才了。

网友E(2016-11-21):
这种最好用ST语言容易理解QQ391962180

网友F:
小伙子 你思路不够清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