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磁翻板液位计测不到数据?

楼主(2014-12-03):
 磁翻板液位计是一种用来测量液位的仪器,它的主要原理是使用超声波来完成自己的工作的。然而在使用的过程中,用户或多或少的总会遇到一些问题,其中有很多用户会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时候磁翻板液位计测不到数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是仪器故障了,还是自己使用不当呢?

  不用担心是仪器出故障了,会出现这个问题只是因为忽略了磁翻板液位计在使用中需要注意的事项。下面就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相关的问题。

  为了给大家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名词,盲区。所谓的盲区就是无法掌控的地方,就像我们人类的眼睛能够看见的范围称为可视区,看不到的区域称为盲区。磁翻板液位计测不到数据也是因为盲区的原因。

  我们知道磁翻板液位计主要是通过超声波来实现其功能的,超声波有一个发射和接收的过程。在磁翻板液位计测量过程中超声波无法接收的区域就是盲区,所以就会出现不能测出数据的情况。然而盲区的大小主要是由测量的距离造成,如果是近距离测试,不出现数据的可能性就小。同理距离远了的话,出现测不到数据的可能性就大。

  所以在最后,我们就需要根据分析出来的结论,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获得仪器的正常使用,这样我们的工作才可以顺利的进行了。

网友A:
磁翻板液位计主要是通过超声波来实现其功能的

?

呵呵

楼主神经咧 ?

网友B:
吓我一跳,原来很无知

网友C:
磁翻板液位计通过超声波来测距离???!!!

我以为是我OUT了,看了回帖才知道,原来是LZ

网友D:
楼主这是你自己写的帖子????????

网友E:
真心不懂这个玩意哦

网友F(2015-01-02):
到底是磁翻板液位计,还是超声波物位计?满头雾水中

网友G:
跟着lz学习,遇到同一层次的了

网友H:
所为的盲区,也是一方面原因吧!

网友I:
真不知道是超声波测试的

以前用过不过不能测量还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换了个

网友J:
没用过这么高级的东西   估计这两样是分开的一个就地  一个远程

网友H:
与安装是否有关系,安装必须是垂直,保证浮球组件在主体管内上下运动自如。

网友K:
我以为是靠磁性的,原来是超声波,学习 了

网友L:
没见过楼主所说的这种

网友M:
楼主居然说磁翻板液位计主要是通过超声波来实现其功能的,我简直要震惊得吐血了,拜托楼主不要误导大家了!

网友N:
”磁翻板液位计是通过超声波来实现其功能“不懂事的人不要乱发贴!楼猪上网查查磁翻板液位计是何回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