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与维纶存在延时的问题

楼主(2014-12-03):
我在屏上按R0,伺服移动,松开后R0仍会保持几秒才会断开(这个时间不定,按的时间常就保持的长)。完全无法实现点动。

但是我把R0用来驱动别的触点或者内部继电器的时候,监控R0的通断又是正常的。

然后我又试了下继续用R0驱动伺服,但是触摸屏上选择用切换开关,按下后保持接通,再按下后又能正常断开。

大神们,这究竟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触摸屏使用复位型开关才能实现“点动”功能。

网友B:
做JOG点动控制时,位开关切换选择交替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