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 MCGS 屏与 PLC 的变量连接

楼主(2014-12-03):
   请问 MCGS 屏与 S7 224 通讯控制的一个二手设备,现在想学习一下程序,可是打开 MCGS 屏内的程序,却找不到 屏内的变量 与  PLC  内的变量 是如何连接的,这个如何查看呀

   如上图,我想查看 高压泵 选择在 PLC 中的变量  M 点是多少 ,可是这个屏内的程序里什么都没有显示呀,这是什么情况?双击进入也没有看到任何什么连接变量的资料呀?

   在设备窗口中也没有看到这些点的连接,就几个 I 点的连接,如何查看?这是为什么 ?

网友A:
在 设备窗口 里面 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设备窗口 里面 这里

  问题是我的设备窗口打开就几个 I 的变量连接呀,别的都没有呀,实际屏人有很多变量 呀

网友B:
水哥,组态问价发过来我看看

跟实际PLC连接,只需要定义I,Q就OK.

如果要做一些动画,根据需要在定义M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哥,组态问价发过来我看看跟实际PLC连接,只需要定义...

   发来的 MCGS 屏 程序 没有与 PLC 的连接变量地址,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