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24XP控制西门子SKD62型电动阀

楼主(2014-12-03):
224XP一台,温度传感器一个(测温范围-50至+50℃,2线制,输出4-20mA,使用时把传感器并联一个500欧姆的电阻转成2-10V),西门子电动调节阀一个(接收0-10V的信号),温度传感器装在板换二次侧出水管上,探测实时的供水温度给PLC,PLC把实时的温度与设定的温度进行对比,然后发信号给电动调节阀,电动调节阀装在一次蒸汽管道上控制蒸汽的流量,从而控制二次侧的供水温度,使供水温度维持在设定温度附近。

哪位前辈用过或熟悉,请给说说怎么弄,刚接触模拟量,不知如何下手,可以有偿提供程序

网友A:
楼主你这是工程用吗?

直接用个智能仪表控制就可以了,还得用PLC这么麻烦。

想用PLC,就直接PID控制。

网友B:
1、如果控制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直接用当前值和设定值比较,然后再设个回差值。当PV>=SV,关闭阀门。当PV<=SV-回差值时打开阀门,具体打开多少可以再设个比例。

2、如果控制要求精度搞得话,可以用PLC里的PID指令。可以查看PID指令的用法做。

楼主:
没有整过,我是学习学习,非常爱好,哪位高手给编写一下,到时候付给辛苦费

网友C:
呵呵,看来不好整啊!!!!

网友D(2018-09-11):
使用PID 控制的方式控制,其中输出控制阀门开度,反馈接二次侧温度, 根据设定的温度PID会自动计算调节输出大小, 这里需要调节PID 的积分和比例项, 微分暂时建议0,使用PID向导生成的方式就可以生成一个子程序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