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掉编码器

楼主(2014-12-03):
ac800掉编码器时是不是电流与转矩都达到最大值,并且到达到设定的延迟时间才会触发报警?

测试的时候掉编码器,没有报警。。。。。

网友A:
是的,如果是速度闭环控制的话会报故障,一般在现场速度要求不是很严格的情况下,由于生产关系,我们都是先将故障屏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