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时间加减运算

楼主(2014-12-03):
设定好测试时间,然后启动,需要计算得出,已用时间和剩余时间。

1.原先一边正计时,一边倒计时,发现二者有1秒误差,如果我再加大程序量,误差应该会越来越大

2.可是,我不会做实时减法,就是说,初始化测试时间,放在D,或者C里面,然后实时减法,减去已用时间

网友A:
时间的单位是什么,分、秒?两者都有各自的特殊寄存器。机器运行时,执行"加1";然后把设定值减去累加值,就是“剩余时间”!当然"减1"也可以做的。

网友B:
 建议直接使用 屏内的时间进行倒计时输出,然后 给变量 PLC 执行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