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凝土搅拌站计量失准的原因及排除

楼主(2014-12-03):
混凝土搅拌站生产的正常与否、工程质量的好坏、材料消耗成本的高低都跟计量系统能否正常工作、各配料秤是否准确有着密切的联系。物料计量失准不仅影响工程质量,而且影响工程进度。计量失准常表现为使用中各配料秤不稳定、漂移、线性超差等故障,归纳起来常由 3 类因素造成。本文就这 3 类原因作简单分析,并提供简单排除方法,供施工单位参考。

1 人为因素

1) 配料机在配料过程中, 当称料斗中的物料达到设定值时,给料皮带机就会自动停止(气动给料门关闭) , 但此时仍有部分物料从空中落入称料斗,这部分物料的重量称为落差。为了保证配料精度,一般对物料设定一个落差值进行修正。但由于骨料或干或湿,或受装载机上料冲击,实际落差与设定值之间也会产生误差。一般在储料场、配料机、倾斜皮带机上方加风雨棚,完善储料场排水功能,防止进料后雨水浸泡或日晒。

2) 称料斗卸料时, 当称料斗重量到达初设值时停止卸料。但实际生产中湿料会粘附在称料斗上,这时配料控制器无法完成卸料。因此,在生产中,除人为地给初设值加一个误差来抵消粘附物的重量外,一般通过在称料斗上加装振动器来减小误差设定值。

3)配料机构设定的物料值太小,料质不均匀,石子粒径、砂子的粗细和干湿相差大;更换配方后,没有进行落差测量。这些都会导致计量不准。

4) 日常缺乏对配料机构的检查和保养, 料门开启机构和卸料气缸润滑不足或长时间未保养,会直接导致料门启闭迟滞影响计量的准确性。另外由于水泥秤本身是一个密封的空间,如果不注意经常清扫排气管也会造成堵塞,秤里的气体一时排不出去会产生压力作用在传感器上,使秤产生一个虚值,计量结束气体排出后虚值消失,造成实际数量减少。

5) 安装错误。 要注意传感器安装位置甚至方向以及称重部位的连接方式,如安装位置不正确或本应为软连接变成硬连接了也会导致计量不准。案例:一座 HZ50型搅拌站,其水秤计量与实际值相差几十公斤。检查发现水秤秤斗排水管与罐体连接处被焊接,软连接变成硬连接。把秤斗焊接处割开后,计量恢复正常。

2 电气因素

搅拌站电气问题最难处理的就是计量问题,其它问题如某个电机或电磁阀不动作,看懂了图纸顺着线路很容易查到问题。而计量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有些是机械问题反映到电气上比如秤斗卡住导致传感器不受力显示为 0,有些是外界干扰造成信号不稳等等。

多数计量方面的电气问题是传感器线路故障或传感器故障,其中又有接线错误、线路或传感器老化以及仪表故障等,对于这些疑难杂症在排除机械问题后可按下面步骤一一进行排查。

1) 分清是控制箱内的放大电路(或计量仪表)原因还是外线路原因。 方法很简单, 用对换法, 因为在一个控制系统里会有多个相同的计量仪器,将有问题的换到正常的那路上试一下,如果还是有问题可能是外电路的问题;如正常可能就是计量仪器的问题。

2)如果发现外电路的问题就要检查每个传感器的连线接头是否正常,有没有磨损破裂的地方,接头处有没有受潮的现象等。如读数调不到所需的数,或加载后读数反而变小,应检查接线是否有误,如激励正负极接反、信号线接反、电源线接在信号线上,或者是其他故障。如读数显示值大、漂移大、不稳定,可能就是传感器性能不好,应更换传感器。如果不能断定是传感器的问题还是线路的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将传感器拆下来拿到控制室内直接到计量仪器上试验,就很容易解决问题了。现在的搅拌站每个秤多数都是用多个(一般是三个)传感器共同支承的,如果判断是传感器的问题,那可能是其中的一个或多个有问题,最好办法是一只只试验,也就是先接上一个看是否正常,然后再试另外的,可能会发现哪个出了问题。

3)专业电工可以量传感器相应阻值以及加电后的端电压,一般传感器有5根线,其中1根为屏蔽线,2根为电源激励线,2根为信号线,如相应阻值或电压偏离过大,则为传感器损坏,应更换。但要注意即使输入输出的电阻均正常也不代表没有问题,因为传感器很灵敏,多数问题是传感器数字飘忽不定, 其阻值正常, 但使用不稳定,原因多数是内部进水或应变片受损。

3 其他因素

配料秤斗被卡住或其它原因造成秤斗不能活动自如, 这些都会造成加料时传感器的受力误差,虽然配完料后配料设定值与称重显示值一致,但实际的物料却远大于或小于此值。需检查处理卡滞处,必要时重新校秤。例如新安装的配料秤检定前一般要预加载到其称重极限并轻微晃动一下就是为了消除卡滞现象。

总之,配料计量系统故障是搅拌站计量多发易发的故障,为保障施工生产的顺利进行,搅拌站应备一定数量的砝码,每次开盘前应对计量秤进行不完全量程自检,每年由技术监督局对计量秤进行一次全量程检验,可有效减少或避免计量系统本身误差带来的影响。同时要对搅拌站计量操作人员进行严格培训,要求操作人员持证上岗,严格按操作规程操作,认真按保养计划或使用说明书进行维修与保养,杜绝安全隐患,尽量减少故障的发生。

楼主:
深圳市卓禾仪器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称重仪表及相关控制系统研发及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所生产的 JY500 系列称重显示控制器性能可与国际领军品牌媲美,并成功远销国外市场。配料控制器、定量包装控制器、皮带秤显示控制器、重量传送等四大系列称重产品广泛应用
在工矿企业的配料秤、定量包装秤、电子皮带秤等自动化称重检测产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