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万用表打表接线方法

楼主(2014-12-03):
按照常理来说,步进电机接线要根据线的颜色来区分接线。但是不同公司生产的步进电机,线的颜色不一样。特别是国外的步进电机。接线应该用万用表打表。

   通过上图可知,A,~A 是联通的,B 和~B 是联通。那么,A 和~A 是一组a,B 和~B 是一组b。

   不管是两相四相,四相五线,四相六线步进电机。内部构造都是如此。至于究竟是四线,五线,还是六线。就要看A 和~A 之间,B 和B~之间有没有公共端com抽线。如果a 组和b 组各自有一个com 端,则该步进电机六线,如果a 和b 组的公共端连在一起,则是5线的。所以,要弄清步进电机如何接线,只需把a 组和b 组分开用万用表打。

四线:由于四线没有com 公共抽线,所以,a 和b 组是绝对绝缘的,不连通的。

所以,用万用表测不连通的是一组。

五线:由于五线中,a 和b 组的公共端是连接在一起的。用万用表测,当发现有一根线和其他几根线的电阻是相当的,那么,这根线就是公共com 端。对于驱动五线步进电机,公共com 端不连接也是可以驱动步进电机的。

六线:a 和b 组的公共抽线com 端是不连通的。同样,用万用表测电阻,发现其中一根线和其他两根线阻止是一样的,那么这根线是com 端,另2 根线就属于一组。对于驱动四相六线步进电机,两根公共com 端不接先也可以驱动该步进电机的。

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码:

从图中可以看出来,要实现步进电机的转动,可以用以下两种方式:

1)8 拍的方式

八个状态:1、在A 与A-正电压,B 与B-不给电悬空;2、在A 与A-正电压,B与B-也给正电压;3、A 与A-不给电压悬空,B 与B-正电压;4、A 与A-给负电压,B 与B-给正电压;5、A 与A-给负电压,B 与B-不给悬空;6、A 与A-给负电压,B 与B-给负电压;7、A 与A-不给电悬空,B 与B-给负电压;8、A 与给正电压,B 与B-给负电压;按以上八个状态轮流供电,控制一下脉宽应该就可以了。

四个引脚各一根控制线:A~H表示各线时序

A B C D E F G H

A 1 1 0 0 0 0 0 1

A- 0 0 0 1 1 1 0 0

B 0 1 1 1 0 0 0 0

B- 0 0 0 0 0 1 1 1

.........

2)4 拍的方式

我的方法一般是电流驱动的。我下面的a~ 和b~ 表示反向电流。

两相双二拍:

ab - a~b - a~b~ - ab~ 为一个转向。

ab - ab~ - a~b~ - a~b 为反向。

其实两相4 线电机和四相4 线电机差不多.从图也可以看出来,只不过物理上绕线的方式不同也导致编程上脉冲表的不同,在功能上是一样的。

网友A:
步进电机用万用表就搞定了,普通2相步进电机只要不串相就行了

网友B:
我一般是两线去短接,来转轴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