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P控制J3伺服位置误差

楼主(2014-12-03):
单位有一台设备,使用QD75P4控制J3伺服电机进行定位控制,现在的问题是:从QD75读取的位置数据显示正常,J3驱动器显示的位置脉冲偶尔存在差异,这个与实际工位偏差相符,并且观察到这个误差还是始终出现一个方向上(只在前进时出现,回退时正常距离退回但原点位置变化)。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谢谢!

网友:
补充,另外有一台同样的机器,设置一样但没有这种现象。怀疑是干扰,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效果不好。

网友A:
看一下前进的同时还有那些同时工作的玩意,另外就是注意正向脉冲的那根线是否不良

网友A:
一般一个方向正常另一个方向不正常(一般这种情况出现在脉冲发生装置与驱动器直接用导线连接的系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