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三菱FX系列PLC控制增量型编码器的程序

楼主(2014-12-03):
求一个三菱FX系列PLC控制增量型编码器的程序,主要用来实现控制变频器控制电机运行了多少圈。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有减速机的。

网友A:
可以看看手册的我高速计数器这块,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手册的我高速计数器这块,很简单的。

我看过了,写的很简单的 就是说X0-X5这几个点专用于高速输入用,对应C235-C255用于计数用,但是只是看过没有用过,很没有底,求高手给个参考吧!

网友B(2015-04-13):
我也想了解下这个,也是不大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