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变频器烧坏

楼主(2014-12-03):
一台4kw的真空泵,用3.7kw的变频器拖,已经烧掉两次,变频器为220v,3.7kw,个人认为是功率不够,220V动力线你流过过大,真空泵的运行最高42hz,最低16hz,急,在线等

楼主:
顺便问一句真空泵属于什么类型负载

网友A:
确实存在容量不够的问题。负载也是选择变频器的依据

网友B:
变频器一般都具备相对齐全的保护功能,过流、过载、过压、欠压等等

虽说楼主说的变频器容量偏小,但是配小了输出就小,没留有烧毁啊?

网友C:
应该和变频器容量小有关系,烧毁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参数设置不当。真空泵属于重载负荷,一般要选用风机水泵类专用变频器。

网友D:
IGBT模块烧坏?

实测变频工作时输出电流看看

网友E:
功率不够,换大一功率的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