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磁兼容设计规则

楼主(2014-12-03):
①电磁兼容性设计规则。电磁兼容性设计的规则如下。
   a.接地。确定装置规则时,应注意电气传动系统制造商推荐的技术标准,为确保接地的电磁兼容效能,应对下列项目进行评估。
   i.电气传动系统的接地系统(单点式或网格式)。
   ii.等电位连接。
   ·裸露导电部件的相互连接。
   ·金属结构与接地系统的相互连接。
   iii.连接的高频品质。
   ·采用紧固件的金属与金属连接。
   ·必要时,去除漆层或任何其他绝缘材料。
   iv.说明(电磁兼容解决方案)。
   b.电缆和接线。应对下列项目进行评估。
   i.信号类型(例如,数字数据、给电动机的PWM信号等)。
   ii.专用导线。
   iii.电缆类型和屏蔽类型(如有)。
   iv.说明(电磁兼容解决方案)。
   c.布线。应对下列项目进行评估。
   i.高功率和低功率电缆或信号电缆的隔离。
   ii.平行电缆长度的最小化。
   iii.隔离距离。
   iv.电缆的90°交叉。
   V.平行接地导线的电缆套管和电线槽应用。
   vi.电缆槽中电缆的定位。
   vii.电缆槽的接地。
   viii.说明(电磁兼容解决方案)。
   d.电气传动系统柜的屏蔽。应对下列项目进行评估。
   i.金属外壳的导电连续性。
   ii.槽和孔的尺寸。
   iii.通过接地基准面的电缆引入口。
   iv.电缆屏蔽层与接地基准面的连接。
   V.说明(电磁兼容解决方案)。
   e.专用变压器。应考虑采用下列专用变压器。
   i.专用隔离变压器。
   ii.静电屏蔽变压器。
   iii.说明(电磁兼容解决方案)。
   f.滤波。应考虑采用下列滤波方法。
   i.集中或分布式RFI滤波器结构配置。
   ii.信号线滤波。
   iii.适宜时,采用电源接口滤波。
   iv.说明(电磁兼容解决方案)。
   g.附加减缓技术。应考虑下列附加减缓技术。
   i.电路的电隔离。
   ii.光纤。
   iii.数据线电位隔离(例如,光耦合器、互感器)。
   iv.敏感装置的附加保护。
   V.说明(电磁兼容解决方案)。
   ②电磁兼容性设计示例。某电气传动系统由变压器、总线、变流器、总线、电缆和电动机等各子系统组成。

   ③变频器控制电路的抗干扰设计。变频器主电路的抗干扰设计已经在前面介绍。在此讨论控制电路的抗干扰设计。
   由于变频器主电路产生大量谐波,它对其周围设备是强干扰源。尤其对小能量、弱信号的控制电路,其干扰影响更强。为此,必须对控制电路采取抗干扰措施。抗干扰设计原则是抑制和消除电磁干扰源、切断干扰的传播路径和降低装置或系统对于扰信号的敏感性。主要措施仍是滤波、隔离、屏蔽和接地等。
   a.设置防止冲击电压的吸收装置。变频器周围所有继电器、接触器的控制线圈加装防止冲击电压的吸收装置,如RC浪涌吸收器,其接线不能超过20cm。
   b.缩短控制回路配线距离,使其与主电路分离。变频器控制回路配线绞合节距应在15mm以下,与主回路保持lOcm以上间距。
   c.变频器用铁壳屏蔽。控制电路屏蔽既可屏蔽变频器主电路向控制电路的电磁辐射,也可防止外部电磁干扰进入变频器控制电路。屏蔽干扰源或敏感设备是抑制干扰最有效方法,尤其对电容性感应耦合有很好抑制效果。此外,为使屏蔽有效,屏蔽体必须连续,并可靠接地。
   d.变频器接地端子(包括屏蔽接地端子)应按规定接地。必须在专用接地点可靠接地,不能与电焊机接地、动力接地混用。对高频信号回路可采用多点接地方法。
   e.尽量缩短外部信号线的长度。采用双芯屏蔽,降低共模干扰,应与电路其他部分分离,不在同一配管或线槽内敷设。避免信号电缆和电力电缆并行敷设。
   f.设备元器件选择。选用防电磁干扰的元件,可降低干扰约2~3dB。
   g.电路板设计。合理的电路板设计可降低元器件之间的电磁干扰。信号输入线与地之间并接电容来减小共模干扰。信号线之间加装滤波器来减小差模干扰。
   h.采用优良的电源供电,对电源输入信号进行滤波处理,降低由电网引入的干扰。
   i.对交流噪声,可在负荷线圈两端并联RC吸收电路,RC吸收电路应尽可能靠近负荷侧。对直流噪声,可在负荷线圈两端并联二极管,同样,它应尽可能靠近负荷侧。
   j.变频器的安装环境应设置在尽量远离强电磁干扰的场所。

请关注:jcpeix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