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绝对值编码器的值后怎么换成脉冲

楼主(2014-12-03):
读到绝对值编码器的单圈和多圈的值后,怎么转成脉冲个数啊?

网友A:
单圈就是该编码器的最大计数值,例如10位绝对值编码器的圈记就是1024脉冲,每转一圈就增加1024,其余分辨率编码器依此2进制数据类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圈就是该编码器的最大计数值,例如10位绝对值编码器的...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