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20MT控制MR-E-40A伺服 定长

楼主(2014-12-03):
PLC FX1S-20MT

控制

MR-E-40A伺服

求伺服参数设置 用的是DRVI 指令控制

出现的问题是  一次比一次多 脉冲输出没有变   现象是 伺服有蠕动

求大侠 帮忙 解决 !!!

网友A:
定长的话直接买一个脉冲发生器不就行了

网友B:
可能被干扰了,伺服监视参数调到脉冲监控看看在PLC不发脉冲时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