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变频器不同宏需要设置的参数

楼主(2014-12-03):
ACS510变频器不同宏需要设置的参数,一张图就明白了。

网友A(2015-01-09):
你好,正好我要请教这样的问题,现在我做了几台恒压供水控制柜,是用的ACS510系列,用的是压力变送器,0-1MPA,4-20ma,请问在PID控制宏下如何设置?

顺便还问下,那种接线方式最简单?能否帮忙也画张接线图?先谢了,盼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