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偏系统的自动对中程序

楼主(2014-12-03):
用plc控制同步电机正反转,的纠偏系统。这个系统中有一个自动对中的功能,我想不明白是怎么实现的?

这个系统中有一个左限位,一个右限位,用霍尔开关给plc输入信号。

当点击触摸屏上的对中按钮后。同步电机正转,到达右限位后。同步电机再反转,到达左限位后。同步电机在正传,当到达左右限位中间的位置时停下。实现对中的功能。

实现这个功能,我想是当到达右限位时,开始计时。到达左限位时,计时结束。然后把这个从右限位到左限位的时间除以2。在让同步电机转一半的时间,已达到在中间位置停下的目的。

现在关键是,从右限位,到左限位的时间是不确定的。不知道这个时间用三菱的plc怎么计量?

三菱的plc定时器不都是要设置时间常数k吗?

这个系统时间不确定。想不明白怎样编程。

请大侠们帮帮忙。我先谢谢了。

楼主:
我是个菜鸟,刚开始学习。请大侠多多指教了

网友A:
系统里面还是应该有编码器做位置检测的,左右极限走一遍,就能自学习到整个行程是多少脉冲数,然后回走到一半计数值就行了,定时器肯定实现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系统里面还是应该有编码器做位置检测的,左右极限走一遍,...

 这要看这个系统对中要求的精度,如果精度不高的话也是可以的,但定时时间肯定不能简单的除以2 ,因为同步电机从运行到停止肯定会有一段时间,具体定时时间要根据实际情况微调。至于编程就很简单了,定时时间常数用变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里面还是应该有编码器做位置检测的,左右极限走一遍,就能自学习到整个行程是多少脉冲数,然后回走到一半计数值就行了,定时器肯定实现不了

没有编码器,精度要求不高的

网友C:
不用编码器的话用时间中断做吧。

对了问下楼主,你怎么控制的纠偏同步电机的正反转?同步电机直接接电源换向还是用专用的控制器了。我最近遇到个类似的问题,是交流永磁同步电机单相220的。不知道这个用PLC怎么控制还需不需要驱动器之类的。之前没用过。

网友D:
可以加个编码器,到达极限位置后正转或反转多少距离用户可以设定。对了,你用plc控制同步电机正反转做纠偏,编程思路是怎样的,控制精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加个编码器,到达极限位置后正转或反转多少距离用户可以设定。对了,你用plc控制同步电机正反转做纠偏,编程思路是怎样的,控制精度能达到多少?

没有编码器!!!!!

网友E(2015-04-07):
引用 网友C:
不用编码器的话用时间中断做吧。对了问下楼主,你怎么控...

直接电机换相

网友F:
这个应该用脉冲数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