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硬件故障

楼主(2014-12-04):
西门子300PLC CPU SF灯报警,诊断缓冲区提示IO错误导致stop 时间帮助原因为非法删除或者插入模块儿。求大神如何解决。

网友A:
是否是地址超限或者使用不合理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地址超限或者使用不合理所致。

没有超限,也没有带电插拔输入输出端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是否是地址超限或者使用...

你下载空的OB86  等等?

网友B:
 那你是不是 有 哪个 模块是后来添加的或是 哪个 模块地址出错,或是地址超同 PLC 的范围呀? 还有一种可能是 总线通讯 有问题,有 些模块地址找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你是不是 有 哪个 模块是后来添加的或是 哪个 模...

网友D:
典型的组态不一致,检查组态是否一致。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最后发现是DP 通信线的问题;

在组态正确的情况下检查如下:

1.模板与机架没有安装牢固。
2.前连接器与模板没有安装牢固。
3.电源未正确接入或者松动。
4.STEP7中的硬件组态设置不正确。
5.远程站地址与实际不符。
6.程序中设置定时或者超出实际范围等错误。

网友F:
整体有几块模块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