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4-12-04):
本人刚刚接触伺服不久,如果只是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位移,那么伺服驱动器这边除了分倍频的那两个参数还有其他需要修改的参数吗?用的是施耐德伺服。

网友A:
简单的位置,最简单的可以不设参数,给伺服使能,发脉冲就可以控制了。如果需要设的话那就是设电子齿轮比。就这么简单

网友B:
分倍频好像一般讲的是伺服输出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