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 B07S410

楼主(2014-12-04):
我用的是DVP60ES00R和DOP B07S410连接,已正常工作好几个月了,现在了现个问题,就是在正常工作几分钟后,在屏上会提示“进入系统目录”,点“取消”后提示消示,但是过了几分钟后又会出现这个提示。但是不影响正常工作,重新刷程序也不管用,这是为什呢?

网友A:
B07S410是通过按下屏幕空白处进入系统菜单的,可能是触控板有问题,类似与有一个按钮一直按着弹不回来,联系一下经销商做一下检测吧。

网友B:
晕,我这里怎么按空白区域,触摸屏有反应,但是进入不了系统画面

网友A:
点空白处3秒,听到嘟的一声后,马上按左上角才能弹出进入系统的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