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变频器通讯启动停止,plc断电电机还在运行

楼主(2014-12-04):
plc和变频器通讯启动停止,plc断电后电机还在运行,怎么让变频器停止?

网友:
变频器启动为1   停止为5    PLC断电了,但是没有给变频器信号,所以还是按照1运行,怎么让它停止

网友A:
变频器设置里有一个启动允许,你设置为ON,使用PLC的一个输出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SA。用SA来控制启动允许信号的通断,如果PLC断电,则SA断电,变频器启动允许信号开路,变频器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