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折弯机电机定位问题

楼主(2014-12-04):
有个液压折弯机,是靠电机拖动板材进行工作,板材旋转角度需要定位,已选择了一个增量编码器,具体程序如何编写?由于第一次用编码器来控制电机旋转,所以请各位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A:
编码器轴安装一个橡胶压轮,板材移动时带动该压轮转动(不得有滑动,否则就失去定长意义),PLC对该编码器输出数据进行处理即可得到尺寸

网友A:
例如:编码器每转1000脉冲,橡胶轮转动一圈周长200mm,那么编码器一个脉冲就是0.2mm

网友B:
  一楼的 二次回答很好,还有你的编码器安装是如何做也是一个问题,你的电机拖动板材如何工作,最好有图,也可直接将编码器安装在电机轴上运行

网友C(2015-02-19):
可直接将编码器安装在电机轴上运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轴安装一个橡胶压轮,板材移动时带动该压轮转动(不...

赞一个

网友E(2016-09-07):
谢谢卤煮。大家说的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