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 求帮助 具体看帖子内容

楼主(2014-12-04):
还是关于车间负荷的问题 现有35平方的铜电缆作为输入,车间准备放置6台6kw的电烘箱,6台4kw的搅拌机,其他用电设备若干 加起来也得4kw左右吧 问超不超负荷

网友A:
35mm²铜电缆安全载流量约100A,36KW烘箱电流约50多,工艺不同最大考虑40A电流,6台搅拌机估计额定电流有50A,0.6的需用系数差不多,算30A电流。看来35的电流足够。

网友B:
一平方按4个电流算35平方140A 你的所有加在一起也就64kw 除去系数不算按一千瓦2A算 都不到130A  不会超负荷  实际使用时 会小于这个数 当然电机异常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