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裂变变压器原理

楼主(2014-12-04):
请教各位高手,什么是三裂变变压器,二次绕组侧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A(2015-01-08):
百度来的。。

分裂变压器和普通变压器的区别在于,

在它的低压绕组中有一个或几个绕组分裂

成额定容量相等的几个支路,

这几个支路之间没有电气联系,

仅有较弱的磁联系,

而且各分支之间有较大的阻抗。

应用较多的是双绕组双分裂变压器,

它有一个高

压绕组和两个分裂的低压绕组,分裂绕组的额定电压和额定容量都相同。

分裂变压器有三种运行方式

a.

分裂运行:两个低压分裂绕组运行,低压绕组间有穿越功率,高压绕组不运

行,

高低压绕组间无穿越功率。

在这种运行方式下,

两个低压绕组间的阻抗称分

裂阻抗。

b.

并联运行:

两个低压绕组并联,

高低压绕组运行,

高低压绕组间有穿越功率,

在这种运行方式下,高低压绕组间的阻抗为穿越阻抗。

c.

单独运行:当任一低压绕组开路,另一低压绕组和高压绕组运行,在此运行

方式下,高低压绕组之间的阻抗称为半穿越阻抗。

分裂阻抗和穿越阻抗之比,一般称为分裂系数。

分裂变压器有以下优缺点:

a.

能有效地限制低压侧短路电流,因而可选用轻型开关设备,节省投资。正常

运行时,

分裂变压器的穿越阻抗和普通变压器的阻抗值相同,

当低压侧一端短路

时,由于分裂阻抗较大,短路电流较小。

b.

在应用分裂变压器对两段母线供电时,当一段母线发生短路时,除能有效地

限制短路电流外,

还能使另一段母线上电压保持一定水平,

不致影响用户的运行。

c.

分裂变压器在制造上复杂,例如当低压绕组产生接地故障时,很大的电流流

向一侧绕组,

在分裂变压器铁芯中失去磁的平衡,

在轴向上产生巨大的短路机械

应力,

必须采取坚实的支撑机构,

因此,

在造价上分裂变压器约比同容量普通变

压器贵

20%

d.

分裂变压器中对两段低压母线供电时,如两段负荷不相等,两段母线上的电

压也不相等,

损耗也增大,

所以分裂变压器适用于两段负荷均衡,

又需限制短路

电流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