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设备如何防防雷

楼主(2014-12-04):
    随着电力系统容量的增加和自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已广泛使用计算机、RTU等微电子设备。县级电力调度及其变电站由于其所在地土壤电阻率较高或地处山区等,其地网的接地电阻往往很难达到规程的要求,其防雷工作更需引起重视。由于一些微电子器件工作电压仅几伏,传递信息电流小至微安级,对外界的干扰极其敏感,而雷电流产生的瞬变电磁场对微电子设备的干扰和损害尤为严重。在雷雨季节,有些县电力公司调度大楼和电力公司所属自动化显示系统、通信联络系统(Modem、载波机、程控交换机等)等常常遭到雷击,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影响当地电力系统的正常调度、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尽管有些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采取了一定的防雷措施,但其效果并不理想,仍然经常发生雷害事故。本文通过在县级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防雷的实践,提出调度自动化设备的现代防雷技术。

1、雷电入侵通道

    雷电直接击在变电所设备上,这种情况几率比较小,因为设计和施工的时候都会考虑到安装独立的避雷针,避雷带和避雷网。

     雷电可能沿着电源线入侵,雷电波沿线路侵入到变电所,如避雷器动作,则是避雷器残压叠加后,通过所用变的电磁感应耦合到低压网络,使微机保护、综合自动化的电源模块损坏的。此时,低压电网过电压的幅值主要与避雷器的残压,避雷器与变压器距离和避雷器接地引下线的长度有关。

      雷电可能沿着通信线入侵,雷电引起的过电压在通信线路与设备之间有一定电位差直接作用于串行通信口(RS232/422/485等),根本原因是在400V低压电源侧缺少必要的防雷保护措施,特别是缺少相应电压等级的避雷器保护,使低压网络中的雷电过电压得不到有效的限制。同时,雷电对微机监控系统、调度自动化系统和通信系统的电源又没有与其他电源分离,或采取特别的防止雷电干扰的措施而使雷害事故发生。

      雷电感应时常发生,通过35kV或10kV高压感应到400V的低压线路。如低压网络较大,或有低压架空线路时,当雷电在其近区活动时,会在400V低压网络上感应出较高的过电压而打坏接在低压电网上的微机保护、综合自动化系统,调度系统或通信系统的电源部分。

此外,雷电还通过反击、截波以及倒灌等方式作用在设备上,如图1所示。

2、目前二次设备防雷存在的问题

2.1 MOV残压与二次设备耐压值配合不合理

    由于目前的制造工艺有限,使得避雷器的残压比额定电压高6倍。例如在220V线路上使用的低压避雷器残压为1.3kV,而一些敏感芯片的耐压值仅为6~10V,其残压值极大地超过了芯片的安全电压。

2.2 MOV动作时引起截波过电压

    避雷器在动作时电压下调(截波),通过避雷器安装点到二次设备端之间导线的电感与二次设备输入端对地电容构成谐振回路。变频器销售热线15037162627截波通过该谐振回路会产生很高的过电压(截波过电压)。

3、针对问题的对策

3.1 电源系统等电位技术

    IEC1024规定:为实现雷击保护电位均衡,应采用均压等电位导体或过电压保护器,将处于被保护空间中的外部避雷装置、建筑物钢筋架、安装设备、各种导电体、供电及通信设备等连接在一起。当雷击时,地网电位升高φ=IRch=100kA×2Ω=200kV,水平方向的电位以1kV/m的速度下降。由于二次设备所用电源都是由变电站的站用变压器所供给,站内各二次设备分布在不同位置,而设备外壳则是就近接地,电源中性点与设备外壳间的电位差引发反击,如图2所示。由电源系统造成巨大的电位差,导致反击和“倒灌”的发生。

电位差计算:

    三个设备外壳电位分别为:φ(A,B,C)=IR-L(1,2,3)ε;而电源的电位为:φD=IR-L4ε;设备外壳与电源电位差为:Δφ=φ(A,B,C)-φD。其中ε为电压降常数1kV/m。

各二次设备与电源系统的电位差数据表如表1所示。

表1二次设备与电源系统的电位差数据表

    解决办法:二次设备用电源通过1:1的隔离变压器向二次设备供电,使被保护对象的各部位尽可能构成等电位,从而杜绝电位差对电子设备造成的损害。

如图3所示

图3隔离变原理图

     隔离变压器的作用:电位浮动,二次设备用电源通过1:1隔离变压器向二次设备供电,实现二次设备局部地网电位“浮动”,利用“水涨船高”原理消除反击。

雷电波隔离,通过隔离变压器初、次级开路的原理对沿电源入侵的雷电波实现隔离,被隔离的雷电能量经隔离变初、次级的避雷器入地。

3.2 避雷器

残压衰减技术

     针对避雷器残压远远大于二次设备芯片耐雷水平的情况,可采用一种新型的中和变压器对其进行衰减。

该中和变压器由一环形铁心和绕在铁心上的线圈组成。如图4所示,新型中和变压器的工作原理:一般情况下,中和变压器是在差模输入的状态,产生的感应电势方向相反相互抵消,对于二次系统无任何影响。

图4中和变压器原理图

    当雷电入侵时,变压器是在共模输入的状态,雷电流经避雷器进行泄放,在线圈里会感应出很高的电势,这部分的变化电压抵消部分残压,以达到降低残压的目的。

U输出=U入残压-ΔU,

而ΔU=L(di/dt),此时两线圈中的电流方向相同,则

  Φ=Φ1+Φ2,

  所以总电感值为:

  L=L1+L2+2M。

两线圈的互感系数M由磁通量和雷电流决定。

    雷电流的陡度是非常大的,根据上式则可明显看到中和变压器输出给二次系统的电压有很大减低。

此外,使用中和变压器还能消除直接使用避雷器而产生的截波过电压。

4、结束语

     随着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电脑通信设备的大规模使用,雷电造成的危害越来越严重,以往的防护体系已不能满足电脑通信网络安全的要求。我们应从防直击雷,防感应雷电波侵入,防雷电电磁感应,防地电位反击等多方面作系统综合考虑。严格按防雷接地规程办事,应用新技术新装置,采用电源系统等电位技术和避雷器残压衰减技术是确保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极大减少雷害的重要手段。

网友A:
 我们应从防直击雷,防感应雷电波侵入,防雷电电磁感应,防地电位反击等多方面作系统综合考虑。严格按防雷接地规程办事,应用新技术新装置,采用电源系统等电位技术和避雷器残压衰减技术是确保电力调度自动化系统极大减少雷害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