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粘连,百思不得jie

楼主(2014-12-04):
ABB的接触器,型号AX25(额定电流25A),负载是电加热器,测量的运行时电流24~25A之间,昨天出现一个接触器粘连的问题,今天又出现一个粘连,机器暂停,查找原因。售后人员带回来一个,拆开看了一下A相粘连,其他的没有问题,难道是三相电流不平衡?测量电加热 阻值都一样(阻性负载)。

接触器额定电流小了点,因为和电加热厂家提供的电流就是20A,所以我这边也选小了。

网友A:
接触器选择的略小,但是不排除可能是接触器质量问题,

总共有多少这样的接触器呢?要是很多那就可能是质量问题,

如果较少这个不便比较,建议楼主换大一个等级即可

网友B:
大一个等级吧,现在的东西质量不如以前啦。

网友C:
作为开断阻性负载,这个电流规格没错,接触器质量问题。以为ABB就那么好吗?如果选正泰32A的肯定没问题,价格可差不少吧。

网友D:
1,电加热器的性质?有的加热器冷态电阻是非常小的,接触器闭合时瞬态电流大。你可以确定下加热器冷态电阻多大?

2,有短路或接地的情况出现,短路或接地点被电击瞬间又恢复。

3,ABB的接触器不可能质量差,阻性负载对接触器要求低。

3,你的接触器是假货,假得太假!

我用过CJ20的接触器触头,开断了几次就不通电了,MD花了好长时间才发现是触点的问题,打开灭弧罩,接通线圈,立即呆了。触点闭合了,就是不通电,MD导体变绝缘体了。

网友E:
目前浙江一带假货制造屡禁不绝:诚然是当地的相关管理部门不作为甚至是收受大量贿赂,浙江人全世界遍地开厂,自然假货全球泛滥

网友F:
触点看起来不怎么样,保险一点选大一个等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