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DeviceNet与Profinet协议转换

楼主(2014-12-04):
在现代工业现场中,设备的多样性和总线的兼容性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可能性和灵活性,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如何实现两协议完全不同的设备之间的正常通信成为每一个工程师不得不考虑的首要问题,同时也附加了相应的可靠性、稳定性,经济性等问题。而我们喜闻乐见的网关以其灵活多变,稳定可靠,经济实惠的特点为我们提供了最完美的解决方案,并在实际应用中证实了自己的强大性能。

本案例主要介绍了如何使用NT50-DN-EN网关实现 DeviceNet 与 PROFINET IO这两种不同总线协议之间的转换。目的是想让作为PROFINET IO Controller的西门子PLC能够控制作为DeviceNet Slave的图尔克IO模块。因为总线的结构要求总线中至少要有一个控制器,而PROFINET总线中已有PLC作为主站,所以NT50作为PROFINET中的IO Device,而DeviceNet总线中只有图尔克的IO模块作为从站,所以NT 50必须作为DeviceNet的Master作用。也就是说NT 50即是PLC的从站,也是IO模块的主站,需要注意的是NT 50作为主站只能带动一个从站。

在安装配置这套方案的时候首先应该明确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1、PROFINET IO组态下的要求

该网关NT 50作为PROFINET IO Device,而PLC作为PROFINET IO Controller,所以NT 50也跟其它IO Device一样需要在STEP7中完成组态,需要注意的是NT 50下带的模块的IO点需要跟DeviceNet IO从站保持一致。

2、DeviceNet组态下的要求

NT50作为DeviceNet Master,图尔克IO模块作为DeviceNet Slave,所以需要把IO模块的EDS文件导入到NT50的配置软件SYCON.net中,并打开DeviceNet网络组态,设置网络基本参数。

3、DeviceNet IO从站的要求

DeviceNet IO从站自身的工作方式决定了最为关键的地址映射问题,如果地址映射出现问题,那么通信不可能正常进行。所以,正确配置地址映射的前提是明确DeviceNet IO从站的工作方式并做正确的配置,所以必须先与IO从站厂家明确这些问题。而这一IO模块共有16个IO点,且每个IO点即可作为输入,也可作为输出。而且它要求我们必须把POLL模式下的Consumption设置为2Bytes,Production设置为3字节,即3in2out,才能让IO模块正常工作。

4、NT 50网关的配置要求

NT 50的配置贯穿在整个方案的配置过程中,其关键点在于协议设置和固件的下载。本案例中,NT 50作为PLC的从站,故Port X3设置为PROFINET IO Device;而NT 50又作为IO模块的主站,故Port X2设置为DeviceNet Master。

最后一部分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就是地址映射,地址映射是一一对应的。若映射错误,会给后续的编程带来麻烦,通信也会错误。

在完成所有配置并下载到NT50网关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硬件连接了,需要注意的是必须给DN口外接24V电源,而原来用于下载配置的网口连接到PLC上。实物图及DN口引脚图如下。

通过LED的显示状态,也可以诊断出当前IO模块与网关的运行状态,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写在最后,网关作为一个解决工业通信的方案,无论是赫优讯的,还是菲尼克斯,还是其它牌子的,配置的过程和注意事项也都是大同小异的。

工业通信网关能够简单有效地实现两种工业通讯协议的转换,无论是简单的串行通讯,传统的现场总线还是众多的实时以太网协议,工业网关都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平台,用以进行任何两种工业自动化通讯协议的透明转换。这对于需要工厂改造,系统升级的用户来说,是非常便利的,因为他们可以在无需更换既有的已经被验证的现场设备的前提下实现新旧设备之间的通讯。

楼主:
希望对遇到类似问题的同行有帮助!

网友A(2017-10-18):
网管在哪买?

网友B(2019-07-10):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