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模块7KF02模拟量数值溢出,求助大神。

楼主(2014-12-04):
今天调试变频器实现恒流量控制的自控项目时遇到一个问题,使用工频运行时,流量显示正常,切换成变频运行时,流量从0直接跳到量程上限,查看PIW读数由几十直接变为32767,换了几个模拟量通道都出现同样的问题,短接M和负端也没恢复正常,PID采用的是西门子的库,如果只给变频器供电,不启动泵,流量PIW显示为几十,不会溢出,今天未尝试使用变频器给定50HZ是否能让流量恢复正常,大致在变频器启动泵2秒后直接跳到上限不变 。求大神帮忙分析下,看问题可能会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当时接的是压力传感器,那种带数显的,三线制传感器,当时是把数显的要接回PLC显示模拟量的实际显示值,接回以后发现也是数值不稳定,后来的解决办法是将压力感应膜片在不起泵时手动顶住,将死区强制避开,不妨楼主可以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当时接的是压力传感器,那种带数显...

我用的电磁流量计,不用变频启动正常,用变频启动泵就溢出,我的泵需要间断性的开启,不是一直开着的,我明天先试下变频50hz看能正常显示不,但就算能显示也没法满足PID的控制使用要求的,一启动就上限的话,频率就不会自动往上升了,一直是低频,再不行估计就只能强制升到50hz再往下降频率达到需要的流量了,但这样的话感觉有点怪怪的。

网友B:
首先直接将万用表毫安挡串到回路里确认实际电流,如果电流正常,基本是干扰,加隔离模块试试,以前也遇到过,开变频流量计输出结果就不对了,最后没办法用的流量脉冲输入,问题解决

网友C:
可能是干扰吧,可以考虑在程序里对信号进行过滤,或是在输入线上串个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