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美HW-30C彩色文本显示器

楼主(2014-12-04):
显示:2.8”TFT 液晶屏,320*240 像素
通信口: 自带1 个232 编程口,1 个485 口
功能按键: 18 个可自由定义
显示尺寸: 57*43mm(可显示15 行*20 个汉字)
外形尺寸:134*102*30mm
开孔尺寸:119*93mm
编程软件:《HW30C Editer》
详细资料参考:《HW-30C 说明书》

网友A:
你好:

请问位操作开关的功能属性选择为ON后怎么断开,?能否用另一个位操作开关断开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位操作开关的功能属性选择为ON后怎么断开,?...

您好,如果您位操作开关的状态是设ON,那你还可以再添加一个位操作按钮,连接同一个寄存器,设OFF,这样你就可以通过两个按钮分别两种状态闭合或断开。如果添加的是一个位操作开关的话你就设成交替状态,即取反状态